机器型号:ASUS飞行堡垒 FX53V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9-13):
机器型号:ASUS飞行堡垒 FX53V  版号:GL553VD  REV:2.0
故障:进水不触发
目测:有很严重的进水痕迹,键盘坏,主板上腐蚀严重急需处理
来个正反面:

进水位置:

来张进水处放大的:

问题来了,清理出来发现掉了两个电阻 还有很多线腐蚀掉皮 了,还有个电阻的一端连接穿孔的位置也烂掉了!这个机子比较新,没图纸啊,比较麻烦了,如下图: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求后援找到了这两个位置的电阻阻值以及穿孔连接点
如图:
电阻上

电阻下

发现两个电阻都是连接的+AC_BAT_SYS看见这里就笑了 公共点啊 这个好找,附近就有 ,于是在料板上找到相近阻值的电阻焊上,飞线的干活。

处理完了后,通电试机,这机子开机键在键盘上 键盘坏了 可以在键盘接口处有测试点可以短接触发

电流蹭蹭的往上跑;一跳一跳又一跳 。买噶的 亮了
这华硕的新BIOS界面 还是不错滴  上面温度啊 电池电量啊 硬件信息啊 等等很直观。

然后就是装机测试啦!

这个机子比较新 没有图纸  点图也不好弄 不过保存了份备份的BIOS 供需要的朋友下载使用

ASUS FX53V 板号 GL553VD REV 2

网友A:
楼主 zong是在  牛A与牛Bzhijian徘徊啊 呵呵额

网友B:
有技术,有功底,好样的

网友C:
发帖不发维修图纸,菊花被洋辣子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不发维修图纸,菊花被洋辣子捅

谁能给我图纸 我敢去捅洋辣子  不信试试

网友D: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资料,强

网友E:
楼主的技术可以进水还是挺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技术,有功底,好样的

谢谢夸奖,你的鼓励是发帖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zong是在  牛A与牛Bzhijian徘徊啊 呵呵额

我找了又找,没发现牛A和牛B之间的点在那里,进不去: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资料,强

是的,图纸找不到,点图也弄不出来,甚至于芯片是啥型号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技术可以进水还是挺严重的

这种机子难处在于不知道烂的位置是连接到哪里,烂掉的电阻是干嘛用的,阻值是多少,找到参数了就好修,找不到就白搭

网友F:
这么捡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捡啊,呵呵

修个机子只需要半个小时,编辑拍照传图发帖废了我两个小时,我宁愿多修两个机子:kuqi: 穷啊没分了

网友G:
进水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修的故障  因为指向性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修的故障  因为指向性明确

是的,难点在于找到元件参数以及连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666

过奖了,和我一样刷分的吧:ciya:

网友:
不错不错,最后终于修好了,值得表扬。

网友I:
楼主接条线补只电阻这么简单的问题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J:
技术右可以,我给你喝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接条线补只电阻这么简单的问题收了多少钱啊?

一不小心收了100块!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同行的

网友:
有点厉害 这样子都能搞定 我真实太佩服了

网友:
这个也是没图纸的啊?大神66666666

网友K:
照的真清晰。。。。。。。。。。。。。。。。。。

网友L: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资料,强.............

网友M:
LZ技术好也细心 还打了绝缘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不发维修图纸,菊花被洋辣子捅

他这图纸是内部人员的不可能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右可以,我给你喝彩!!!!!!!!!!!!!!!!!!!!

别光喝彩嘛 加分更出彩

网友:
引用 网友K:
照的真清晰。。。。。。。。。。。。。。。。。。

搞维修必须要有个好手机 不能使维修用 还是。。。。。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技术好也细心 还打了绝缘胶

维修要注重细节,细节直接影响你的返修率  我能控制返修率低于百分之五,相信注意细节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资料,强.............

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嘛   呵呵  开玩笑  修这种没资料的  的确不好弄

网友(2017-10-16):
小白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BIOS是1.8v 的低点压的不

网友N: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

网友:
楼主nb啊,进水机最难搞,多谢啦学习了

网友O:
楼主 zong是在  牛A与牛Bzhijian徘徊啊 呵呵额 点评

网友P:
楼主的BIOS我验证过了能亮,但是亮机慢,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子一通电键盘背光就亮了,待机电流就有0.12A,拔掉键盘背光电流正常0.02A。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键盘除了开机键外,其他按键都不能用,换过全新的键盘也是一样,刷过此BIOS也是一样,求助!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BIOS我验证过了能亮,但是亮机慢,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子一通电键盘背光就亮了,待机电流就有0.12A,拔 ...

亮机慢是ME的问题   要合成一下 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 要测量键盘接口与EC的通讯线路有无问题,EC好坏及EC程序问题 与BIOS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 zong是在  牛A与牛Bzhijian徘徊啊 呵呵额 点评

我想了又想 牛A与牛B之间究竟是啥玩意呢?  插不下脚啊  没法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

抬举抬举 见笑 见笑 新机子还是受限于图纸 点图等资料限制的

网友R:
这点位图是参照哪个型号的???

网友S:
看是   简单  修起来  可没这么 容易啊 没有图纸   是 最炒蛋的    给大佬递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亮机慢是ME的问题   要合成一下 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 要测量键盘接口与EC的通讯线路有无问题,EC好坏及EC ...

估计也是EC的问题,问了某宝的可以拿新的EC刷好程序,但是有点不放心,毕竟机子很新,找熟人发保修了。

网友:
这还能修         6

网友:
收藏 下次 备用   谢谢 咯 支持。。。。。。

网友T:
是的,图纸找不到,点图也弄不出来,甚至于芯片是啥型号都不知道

网友(2017-11-22):
引用 网友R:
这点位图是参照哪个型号的???

这点位图就是这个机子的  只不过是内部的 我们得不到  求人帮忙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是   简单  修起来  可没这么 容易啊 没有图纸   是 最炒蛋的    给大佬递茶了

大道至简 大音希声  你能这么说 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是的,图纸找不到,点图也弄不出来,甚至于芯片是啥型号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就因为没点图或者图纸,看着腐蚀掉的位置 除了经验维修外 只能发愣  除非有相同料板 不然没辙!

网友T:
楼主6666修华硕真是太累,我都是瞎蒙

网友U:
华硕机看点位图久烦
不好分析电路 可能我修的少

网友:
华硕的进水机器如果没有图纸点位那就瞎眼了

网友V:
           幸好进水的面积不大啊

网友W:
楼主就是细心, 看样是主板部件腐蚀掉了。

网友X:
楼主 这个机器有在线图纸的,只不过得连接服务器,  你现在用的点位不就是在线的吗

网友Y:
接了一台这个机器 开机掉电 估计是没过内存 正在找这个BIOS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接了一台这个机器 开机掉电 估计是没过内存 正在找这个BIOS 谢了

不客气  能用上就是好事!!!!

网友Q:
引用 网友X:
楼主 这个机器有在线图纸的,只不过得连接服务器,  你现在用的点位不就是在线的吗

是的  请人帮忙在线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6666修华硕真是太累,我都是瞎蒙

没图纸点图 靠经验蒙呗  不过有参考资料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华硕机看点位图久烦
不好分析电路 可能我修的少

只要有点图或者图纸 总比没有强  至少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V:
幸好进水的面积不大啊

进水面积大小还无所谓  只要不是很严重 有图纸 点图 料板 都还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就是细心, 看样是主板部件腐蚀掉了。

你一眼就发现了是吧   看来都会修这个

网友X:
引用 网友Q:
是的  请人帮忙在线看的 !

在下有幸   也有一个这个账号

网友Z:
有点位图修进水腐蚀的板子,成功率会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在下有幸   也有一个这个账号

流弊极了 那下次找你 帮忙看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点位图修进水腐蚀的板子,成功率会很高啊!!!

有点图修进水腐蚀的板子  那是如鱼得水!好使得很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这机子都还没见到楼主就修到了,大神来的!

网友:
小样   华硕的机器你还想要图纸   有点位已经可以说要上天了

网友AA:
非常需要 正好修到台 电流上到1.35A 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非常需要 正好修到台 电流上到1.35A 不动。。。。。。。

只要能用就行  开机慢不慢 要改ME么?

网友(2018-07-12):
我自己用的也是飞行堡垒     老爱护了   都不敢搞脏了

网友:
我曹    收藏  居然有这个点位

网友(2024-07-29):
手工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好,功夫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