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能用一天的LED

楼主(2017-09-13):
型号:飞利浦32phf5021/t3

故障现象:能用一天左右 黑屏(背面小口又灯孔有光源) 有声音(12v正常) 断电后马上插电99%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又是一天挂机测试,故障不太直观,曲折太多,如炸保险,串个灯泡能修,出来更直观

故障解决:黑屏时测试 LED二次升压为0V 正常时为89V  PCB大概的位置全部补焊一遍 ,大电容用福禄克测试有94UF正常,开关MOS管S级取样电阻值正常,围绕PWM测试了基本没问题,再次转向二次级冷地部分,扔一边挂机中  ....

一天后故障又老方一贴,二次升压为0V,故障范围定位为:背光电路问题,到时是电源板子二次升压问题(ovp,isen,status?)还是灯条问题?马上问之前修CRT多年师傅 打算不折腾 ....
师傅判断这现象80%是灯条....马上动手

网友:
呼叫水哥....

网友:
神奇的故障,应该是发热的问题吧,换升压板。

网友:
此机器 还  没 有  过 保  哈  哈

网友:
这种灯箱屏好多都是灯条问题是某一个或二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