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72p 不认光驱,硬盘。U口可以用。

楼主(2017-09-13):
la-b972p 不认光驱,硬盘。U口可以用。  怀疑是桥问题··但看了这样 我就有点虚··这种CPU一体的容易焊坏·

网友A:
                  条件先量,BIOS刷一刷试试,先别动U,不过这个U我干了不低于10个了,有设备还是很好干得。

网友:
刷bios 这个CPU很好值
很多时候都是被自己吓死的

网友:
风险很大 这个报价多少钱呢?重植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先量,BIOS刷一刷试试,先别动U,不过这个U我干了不低于10个了,有设备还是很好干得 ...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遇到这种CPU,只要不灌胶,直接焊之

网友:
先和客户商量好,加焊CPU有风险  。

网友: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供电不够 先不要动桥

网友:
风险很大,有可能加焊不开机。。。。。。。。。。。。。。。。。。。。。。。。

网友:
bios问题 不是吧 因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cpu问题还是交换板子吧

网友:
风险太大。一个不小心就跪了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供电问题,光驱能不能弹出。还有就是偶合电容与CPU相连的一边阻值正常否。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加焊好的不多  这种加焊确实要小心

网友:
搞不过,一般就是换版了。。。。。。。。。。。。。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供电问题,还有就是偶合电容与CPU相连的一边阻值正常否。

网友:
先测量下供电是否正常,不行再搞CPU,不过得报风险,不然不亮了,不好交差。

网友B:
先查接口供电,电压正常,再刷BIOS,最后再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接口供电,电压正常,再刷BIOS,最后再动CPU

是的···电压 BIOS 都搞过了·  最后一步 CPU 加焊了不开机了··蛋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