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恩子开机风扇满负荷转,系统不能用,是BIOS的原因吗?

楼主(2017-09-13):
dymabook ss  RX2L的本子,

开始是windowXP系统的,卡在window logo上,风扇狂转,换硬盘,内存也不行,之后重装win732位的,进入系统了,但是卡在桌面上,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风扇还是狂转。原因不明,开始找BIOS,可是官网都没有,官网不更新,连之前的BIOS都没有,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

网友:
wo 我鈤,还是日本的 笔记本呢啊

网友:
实在不行去淘宝淘一个BIOS吧
之前碰到过无限蓝屏,换系统内存硬盘都没用,刷BIOS刷好的

网友:
BIOS出问题会造成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实在找不到,也建议淘宝花钱买。

网友:
对了,补充一句,安全模式运行正常。我头大了,淘宝这种型号没有,可能在大陆没有上市的。

网友:
机器有问题bios刷一刷

网友:
外国的机器  资料不太好找    安全模式可以   可以重装系统   什么驱动都不装看看

网友:
之前碰到过无限蓝屏,换系统内存硬盘都没用,刷BIOS刷好的

网友:
这个可以拆机,测试一下是不是什么电压高了。风扇是不是堵死了。

网友A:
先查一下USB中间两根针的阻值,如正常的话,用安装的板系统重新装不要装解决驱动时不安装任何驱动,进系统后一个个打驱动看看是哪个驱动造成的,或裸机测试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USB中间两根针的阻值,如正常的话,用安装的板系统重新装不要装解决驱动时不安装任何驱动,进系统 ...

今日就试试你说的方法,希望可以顺利过。

网友:
winxpy原装的不卡window 的logo,卡logo之后的黑屏,不是驱动的问题,是BIOS的问题,哎...

网友:
这个版本的bios是什么?

网友:
你这要拆机出来检测,确定是BIOS问题吗?卡LOGO用风枪预热桥看看

网友:
花钱买吧论坛不认账,图片都看不到,搜索都要金币,花钱在某宝实在

网友:
焊下南桥试下啊,这个老机器,毛病多多

网友:
进系统禁用显卡试下 拆外设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说错了    估计是显卡引起的吧

网友:
这是日文的键盘吗

网友:
用纯净版系统,装完后一个一个驱动加载,加载那个不正常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日文的键盘。纯净版的装完了,还是老样子,安全模式能进去,但是风扇一直在响,就像楼上的那几位说的,可能是桥或者BIOS的问题,并不是软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