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 REV 1.00 反复重启

楼主(2017-09-13):
华硕P7H55 REV 1.00 反复重启 桥供电1.05V没有, 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换过PQ502还是一样,这点位图不怎么会看,这个会不会是桥短路了,这个桥供电是由PQ502产生的吗?

网友:
图怎么传不上

网友:
H55的桥容易坏,可以试一下吧,H55的桥容易坏

网友:
桥供电打值正常吗,一般值很小。。。先修出这桥供电了

网友A:
拆掉PQ502,打下S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排除桥断路的可能性。如果阻值正常,那么就看下PQ502的D级是什么地方过来的,为什么才0.11V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Q502,打下S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排除桥断路的可能性。如果阻值正常,那么就看下PQ502的D级是什么地方 ...

好的,谢谢

网友B:
拆掉PQ502  S极对地44正常吗,没拆掉的话79

网友:
应该要大于100吧

网友:
挨着那个管子D级和G级电压正常?

网友:
修好了,是PU10坏了,APW7120,机子是亮了但USB口不能用,可以认到提坏USB设备无法使用。

网友:
不是桥坏了就好,桥如果坏了就没价值修了。

网友:
前后USB都不能用,接鼠标灯亮会灭掉,晕死了,好不容易修亮。又冒出个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PQ502  S极对地44正常吗,没拆掉的话79

这个阻值正常,高于20以上都可以看作正常。

网友:
所有USB口都不能用要查哪个

网友:
所有USB不能用  就查U口的供电  和数据线的对地值   还有OC信号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接PCE的USB会死机,U口供电,对地值  OC都正常

网友:
接PCE的USB口也是不能用

网友:
后来板子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修了,U口不行,还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