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不通电 疑似通病

楼主(2017-09-13):
华硕H81M-K不通电,PSON与IO不通,看图片位置 断线,本月已修过3片了

网友:
华硕低端板诟病还是不少的,当然和V星比,你懂的,嘿嘿。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让额学习了到了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呵。。又收获了。。下次来就直接秒了。。。。谢了

网友A:
这个位置像内存过来的信号呢,LZ接上就可以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像内存过来的信号呢,LZ接上就可以通电了??

这个位置是电源PSON脚到IO的线路 路过这边 街上就好了

网友B:
技嘉的H81小板子,也是喜欢在CPU座子边上腐蚀断线,引起的PS-ON断线。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技嘉的h81与b85也是喜欢短pson这个东西,所以我都是直接飞线解决了。

网友:
你怎么发现的断线的 ,跑 IO 个NO的线

网友:
以前修华硕G31的板也是很多pson断线的,都是飞线解决

网友:
楼主稳 ,下次遇到直接秒掉

网友:
没看到哪里断线啊

网友:
一般不通电,我测3VSB、实时晶振、开关脚电压、开关到I/O,I/O到电源14脚、I/O两次跳变、rsmrst、rtcrst、rtcvcc。如这些都正常了,我基本上就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H81小板子,也是喜欢在CPU座子边上腐蚀断线,引起的PS-ON断线。

居然在这里偶遇贴吧大神,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修两块2011的板子吗?

网友:
我一块P5G-MX时钟芯片不震荡,供电正常以为是芯片坏,原来是南桥来的准备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在这里偶遇贴吧大神,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修两块2011的板子吗?

貌似我们有4个吧共同关注,相信我的当然可以,加我Q1689562259,详细说。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目前还没遇到,等遇到了也来看看

网友:
台式机收费低修简单故障还可以,修复杂故障就不划算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怎么这么差呀。不过搞维修的有生意了。

网友:
3块都是这里问题,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没有看清哪里断线,楼主圈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华硕的板子我和你一样的故障没修好。我还以为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二手价格不高,,有时要换芯片的都没咋修

网友:
楼主 这个posn到io之间是直连的吗?中间没有其它元器件吗?

网友:
思路不错,这种一般有内心都可以查出来。不过好多时候 没有图纸的话 跑线花时间 价格也不得。所以。。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复位不正常导致主板不工作,挺好。。

网友:
看来楼主又捡到了。。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