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换桥那点事

楼主(2017-09-13):
品牌:联想型号:E540
故障:不触发
拆机风枪300度对着桥加热了五六秒,开机尝试,直接亮机,芯片型号是:SR17D,直接定新的,芯片到货,准备换,这主板加热到200度左右的时候,直接会变弯,立马停到BGA,在次加热,桥旁边的电容都容了,开始撬,撬下来一看有线的点没掉,漆掉了很多,拖平后很多都是连起来的,想上绿漆,之前买 的绿油不知道 放那里找不到,还有就是看不清楚那些地方要上漆,无奈只能把桥装上,试试,谁换过这种桥,说下经验 ,你们是怎么换好的,

网友A:
各位老铁,掉在多的漆也没事,我这个装上竟然好了,跪地谢苍天!!!!!

网友:
这样的话会不会用的时间不长,各项功能正常吗?

网友:
这样的话这个桥也用不了多久的,到后面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没涂抹绿墨直接BGA就能亮机??
有点奇怪啊

网友:
运气不错  要是连着线路的掉这么多  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铁,掉在多的漆也没事,我这个装上竟然好了,跪地谢苍天!!!!!

本身那些点就是连接在一起的!你涂了绿油,它们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老铁够强啊

网友:
你这是温度不够 你硬壳的

网友:
主要没在一起 就没事  不一定要绿漆  装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再去推了

网友:
这样你都能搞定  看样子 技术不错呀

网友:
掉挺多啊,主要是温度要高些就不会掉这么多了

网友:
温度比平常的要高些再可以

网友:
你走运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这样都能亮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胆子够大,运气也不错,人民币到手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可不要太好了 这都能亮 我平时都是先补漆然后在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铁,掉在多的漆也没事,我这个装上竟然好了,跪地谢苍天!!!!!

你这是撞狗屎运了,居然亮了,还有这个换桥了要刷BIOS吧

网友:
我有时偷懒,吹桥亮机的,直接上焊台多加焊两次,我这是旁门左道,偶尔为之

网友B:
厉害 我都是掉漆了上绿油,这个换了南桥要刷BIOS的,不刷亮机很慢

网友C:
都这样的了  还能亮   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走运,不然直接连锡搞死人,油涂少一点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D:
对着这些胶的真的是怕,只能温度高一点,慢慢来拆。

网友:
掉的,都是对地的吧,
对地的,铁皮比较大,易掉绿油

网友E:
为什么掉漆你知道吗 因为温度不够 你是硬撬起来的 所以掉漆

网友:
看到你的,我才知道我的绿油也没啥用了,已经在垃圾桶了

网友:
这个有绿漆也不怎么好涂把!这个有绿漆也不怎么好涂把!这个有绿漆也不怎么好涂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我都是掉漆了上绿油,这个换了南桥要刷BIOS的,不刷亮机很慢

是啊
开机20多秒才显示,后面又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的了  还能亮   6666666666666666666666

我也没想到,只想试试,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着这些胶的真的是怕,只能温度高一点,慢慢来拆。

温度 迅维280的BGA  265度,下面是280,桥旁边电容都动了,取掉来还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掉漆你知道吗 因为温度不够 你是硬撬起来的 所以掉漆

怕不是吧,是不是胶太粘了,锡都化了

网友:
换新桥你就应该温度高点,还怕他原来的桥起泡啊,使劲加热就是了,把周围贴好就差不多啦

网友:
老铁   头够铁的啊   ,这都能亮

网友:
看着挺吓人了   倒是没掉点   补常绿油 没问题的

网友:
基本上看到这种样子,都不想装桥上去了。运气够好!   像这种打胶的桥,一般底部的温度要比平常稍微高些,周边的电容融了,也要稍微等个5到10秒!灌胶的桥确实难搞,手工好就点掉的少!

网友:
这样也行,只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