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M-PWRGD信号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7-09-13):
在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这章中,CPU电压正常后,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高电平,这VRM-PWRGD是表示什么,电压一般是多少?,它和南桥相连吗?

网友:
这个信号在哪里测量,如何判断呢?能解释吗

网友:
CPU供电好信号  代表CPU供电正常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