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9-13):
A1660指纹不能用。 主板3V电压有 排线接口也换了。。
不识别

网友:
指纹添加界面是灰色还是蓝色?灰色一般是电路有问题。蓝色可能指纹不匹配。或者指纹排线坏了

网友:
指纹对点到添加吗?能显示出输入指纹界面吗?拍个照片 看一下。

网友:
指纹界面是灰的还是蓝的?还可以在待机界面下轻点两下HOME键,看屏幕会不会下来,会下来的话刷个机就好了,不会下来再查吧

网友:
添加指纹是蓝色还是灰色。说清楚。我有个贴 专讲修指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