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XR271 投影 红灯报警 ?

楼主(2017-09-13):
三洋 XR271 投影 红灯报警  ?
开机,过几秒听到风扇转,灯泡亮,然后 马上停止,红色指示灯报警。

网友:
          机器内部有问题了 保护了

网友A:
看是灯泡报警还是温度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灯泡报警还是温度报警

怎么判断是灯泡报警还是温度报警  ?

网友:
只能拆开检查了,不好说。只能拆开检查了,不好说。只能拆开检查了,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