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客户IPHONE7 P 摔坏了,可是主板居然也摔

楼主(2017-09-13):
客户IPHONE7 P 摔坏了,可是主板居然摔短路了,很郁闷,需要图纸及点位,有的大侠给发个,没分了 1747009118@qq.com

网友:
烧鸡大法啊,短路一般还比较好找的

网友A:
7P的图有。点位好像还没有免费的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P的图有。点位好像还没有免费的出来吧。。

点位图有啊,好早就有了啊

网友C:
夹电短还是开机短要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有啊,好早就有了啊

7P的也有免费的出来了?我还没有呢。等一下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夹电短还是开机短要说清楚

对,他给的信息太少了。不好分析

网友:
怎么就知道是短路了呢????????????

网友:
很大可能U挂了。。。。。。。。。。。。

网友:
是上层挂了,不是U,说错。。。。。。。。。。。。。。。

网友:
7代上盖很容易坏,目前手工太差还不敢整

网友:
7代摔短路,很可能上盖

网友:
IPHONE7 P 哪里都找得到啊,花钱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