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13):
Dell  pp18l  开机到Dell标志的时候掉电,开机能到1.2几A,能看到Dell的标志,然后掉电到0.3几A,有事还能正常开机运行,有时关机电流到0.3几A也不走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咋回事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开关在键盘上……看下不用键盘正常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哪个电压不稳定 建议掉到0.3的时候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开关在键盘上……看下不用键盘正常不……

这种掉电到0.3 一般开关导致的多是直接到待机状态

网友:
         这种掉牙机,一般都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