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E460 E550 E560 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13):
        2017年9月13日上午11点45分

今天有点小忙   但是我还是把我最近维修的记录很经验    秒杀记录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们以E450   版号NM-A211    不开机   无3V  5V     还有就是亮机之后掉电维修为例

目前我接到最多的就是不开机   系统供电无电压    南桥显卡短路   还有就是主板大短路

首先我们解析一下无系统供电的思路,E450采用的系统供电芯片为PU8--RT6585BGQW的20脚待机芯片,
拿到主板以后测量主板无短路  无进水,,然后加电  测量待机芯片无电压,,那我们就开始追查
待机芯片的主供电VIN--12脚,测量VIN正常,,然后测量线性3脚-13脚正常,然后测量开启,当测量开启的时候
6脚和20脚电压只有0.45V,,这是肯定不对的,,正常应该3.3V电压,于是就追查开启电压的来源

一组来至EC通过PR129的一个2.2K的电阻给6脚和20脚做开启电压,一组通过PD17稳压二极管去向MAINPWON_EC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得到两个答案   一个是EC的开启电压不够  一个是后继有短路  导致把开启信号拉低,于是我就去掉PD17,
再次测量   3.3V开启正常,这就说明后继有短路  拉低信号,,下面我们就追查MAINPWON_EC信号的去向,
MAINPWON_EC一共去了3组地方 PU2 --  PD2 --热敏电路  UE1--EC芯片,,,于是就挨个排查 先弃掉PU2 还是无3V  5V

电压,,然后把原芯片安装上,,当去掉PD2的时候   电压正常,,说明目前是热敏电路的问题,,然后测量3V  5V有电压

再次开机  关机 正常   然后装机测试一下全部正常

在这里说明一下由于图子上传不了   不是很详细   但是这个电路还没有具体查到那个元器件有问题  所以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在追查一下
我会在以后的时间里再次跟新这个电路的完整性   给大家一个完整的思维,,如果那个同行有时间的话 ,,找到具体的元器件的话
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修通货板子?还是售后  似乎修了很多一样的板子

下次可以详细的写下 给你精华

网友:
专门做E系列找我维修的     但是拿掉PD2之后主板没有任何问题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有图纸跟图片就更好理解一点!直接去掉PD2不装?

网友:
列还谢谢谢谢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跟图片就更好理解一点!直接去掉PD2不装?

本来要上传图片和图子的   上传不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厉害,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维修经验挺好,谢谢楼主发的 维修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