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板号zqs 不触发 不上电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7-09-13):
ACER E1-471G  板号 :DAZQSAMB6F1 REV:F
故障:接电源不触发

折机开修,目测无进水,无明显烧坏元件,大小电池放电后无效
接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136(偏高)
测3V5V正常,线性3V5V也正常
测两bios U6和U8的第8脚电压只有1.68V,正常3.3V
BIOS找电压+3V_M=+3V_S5来源是通过PQ54转换来的,PQ54受PQ56控制+15V,实测PQ56 G级为低,无电压不导通
测D级只有2.5V显然不对拆了PQ56一样不出+15V(PR248  1M电阻正常),找+15V来源

+15V形成是通过PD3和PD4与PU9输出的+5VPCU电压做引和+3VPCU下管G级控制电做辅助
在这图上原器件浪费了一段时间拆换……

最后拆了PR127后+15V正常了……原来是后面拉低了+15V,断开PR127打后面阻值有小一千左右,试了烧机大法无用
只好在图纸上找了+15V去了哪几个地方,查得去了两个1M欧电阻,PR139和PR248,拆下测阻值正常
思考……反推一下,只连了两个1M的电阻,断开PR127应该测不到对地值才对,可是实测它就是有小1000对地值,心想应该是这+15V和板层地或别的元件有微短
好找到问题,断开PR127上+15V到两1M电阻的线路,也断开两1M电阻到PR127原来的线路,然后直接飞线到PR139和PR248两电阻上,最后接上电源,+15V已正常
待机电流正常了0.0084A,按开机键,电流上电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最后付送图纸和本机BIOS,发贴不易,来看的记得加加分,感谢

 会员4014552元2022-11-19 13:03
 会员4014552元2022-11-19 12:44

ACER E1-471G 板号 zqs 两BIOS.zip

ACER E1-471G ZQSA_ZQTA_REVC_FINAL- BOM R1A 1216.pdf

网友A:
这个短路一般还真看不出来,功力有一定的水平啦。。

网友B:
加分·      鼓励发帖

网友C:
厉害,可是你的线飞的那么紧不会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不错,学习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路一般还真看不出来,功力有一定的水平啦。。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      鼓励发帖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可是你的线飞的那么紧不会断吗?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我测试了,没问题,除了可以避免在别元件焊点上逗留,还能弹琴呢,哈哈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E:
思路清晰,已加分,好像宏碁的机器这个电压好容易坏

网友F:
这飞线飞的也太长了吧,看着怪吓人的

网友: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已加分,好像宏碁的机器这个电压好容易坏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飞线飞的也太长了吧,看着怪吓人的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H:
楼主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学习了。。

网友I:
老司机!!!跟你学习了一招,等待跟你学习下招

网友J:
鹏哥出手      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学习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司机!!!跟你学习了一招,等待跟你学习下招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鹏哥出手      果然不同凡响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哪有你升官快呀

网友K:
大兄弟,你的飞线处理好了吧,别用铜线最好用红线飞,不然死的块

网友L:
微短路真的很麻煩 斷迴路真的是比較快呢 謝謝樓主分享 收藏和加分囉

网友M:
这线也飞的太细了吧      容易短路

网友N:
这样飞线很不安全!

网友O:
这机器我上次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没有搞定。今天看来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P:
板层漏电  修的不错 这类问题都还相对好修

网友Q:
这飞线飞的很有点远哦,楼主还算细心

网友Q:
以前的老机器都好修一些,现在的新机器,使用啦一些新的芯片,真是难修呀

网友R: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找到了很准确的切入点,不错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S:
思路清晰技术牛,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T:
看来还是板层中间有微短啊

网友U:
15V转换电压 一般是分开,再飞线就能搞好的

网友V:
还真没往Bois供电上想过,学习了,这分析够绝,,,,,

网友W:
鹅鹅鹅高手过招,招招致命哈哈恍恍惚惚或或或

网友X:
这飞线飞的也太长了吧,看着怪吓人的………………

网友Y:
正需要,没有分呀,下载分不够,跟你学习了一招,等待跟你学习下招

网友Z:
高手就是不一样,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I: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机器。不过被同行修过的,EC换过南桥也换过。BIOS也被换过了。没什么信心修好〉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路一般还真看不出来,功力有一定的水平啦。。

确实不好修,楼主功夫了得!确实不好修,楼主功夫了得!确实不好修,楼主功夫了得!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厉害,可是你的线飞的那么紧不会断吗?

我一般飞线不会从其它芯片上过,松一点然后用纸胶布固定一下,我的处理办法!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已加分,好像宏碁的机器这个电压好容易坏

15V我也修到过,一般那个22欧容易变大,升压电容不良。这个故障没修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A:
我一般飞线不会从其它芯片上过,松一点然后用纸胶布固定一下,我的处理办法!

额,也一般飞线都会飞的松一点不会那么紧不然容易断。

网友AB:
思路清晰,手法牛皮,学习了,以后也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兄弟,你的飞线处理好了吧,别用铜线最好用红线飞,不然死的块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漆保护线,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微短路真的很麻煩 斷迴路真的是比較快呢 謝謝樓主分享 收藏和加分囉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线也飞的太细了吧      容易短路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这个要求的电流很小,而且用的是漆保护线,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飞线很不安全!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这地方没问题,是铜线,没那么弱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器我上次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没有搞定。今天看来应该算是通病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板层漏电  修的不错 这类问题都还相对好修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飞线飞的很有点远哦,楼主还算细心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以前的老机器都好修一些,现在的新机器,使用啦一些新的芯片,真是难修呀

是啊,现在的新机主板很多都没有丝印了,大多没有点位,图纸也少了,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找到了很准确的切入点,不错值得好好学习!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我自己也花了好几个小时找问题,只是发贴精简了很多了,很多用到的示波器,都没有写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思路清晰技术牛,学习了,已加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来还是板层中间有微短啊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U:
15V转换电压 一般是分开,再飞线就能搞好的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真没往Bois供电上想过,学习了,这分析够绝,,,,,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W:
鹅鹅鹅高手过招,招招致命哈哈恍恍惚惚或或或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发贴是精简的,修这机我也花了好几个小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飞线飞的也太长了吧,看着怪吓人的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没办法,它去的地方正板都有且远,只能这们飞直线最短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飞线飞的也太长了吧,看着怪吓人的………………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试了,可以的,它用的电流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Y:
正需要,没有分呀,下载分不够,跟你学习了一招,等待跟你学习下招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Z:
高手就是不一样,好好向你学习。。。。。。。。。。。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机器。不过被同行修过的,EC换过南桥也换过。BIOS也被换过了。没什么信心修好〉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都动过没关系,只要别拆元件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确实不好修,楼主功夫了得!确实不好修,楼主功夫了得!确实不好修,楼主功夫了得!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一般飞线不会从其它芯片上过,松一点然后用纸胶布固定一下,我的处理办法!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15V我也修到过,一般那个22欧容易变大,升压电容不良。这个故障没修到过!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也一般飞线都会飞的松一点不会那么紧不然容易断。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这个看情况的,我的就是有高元件正好可以担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思路清晰,手法牛皮,学习了,以后也注意下。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为什么大佬都这么厉害- - 还会看图纸 好羡慕会看图纸的,

网友AD:
我用的是老款的3灯电源,这种待机电流看着感觉很正常,楼主技术很牛X,这都能看出有短路,加分赞一个。

网友:
好思路好思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漆保护线,没问题的

那就好,我就担心短路,因为我之前也飞过只是处理好很麻烦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难修啊 颈椎又发了   现在笔记本 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用的是老款的3灯电源,这种待机电流看着感觉很正常,楼主技术很牛X,这都能看出有短路,加分赞一个。

我现在用的还是指针可调呢,插上有摆动一点就是有待机了,自己用得久了,习惯了!你给我那种数字的我看电流跳变还不习惯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学习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AG: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这个机器问题不是很多

网友AH:
已加分,广达的15V容易出问题。。。。。。。。。。

网友AI:
很不错  谢谢了  我感觉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AJ:
这种帖子写的不错要加分我上次修的E1-471G不触发的后来去掉那个1M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AK:
ZQSA这板15V确实容易出问题,遇到过好机块了

网友AL:
加分   实在哈哈、、、、、、、、、、、、、、

网友AM:
你们补BGA焊点都用什么线啊

网友Z: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都是师兄弟,应该的、、。。。看你发表一篇文章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这个机器问题不是很多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加分,广达的15V容易出问题。。。。。。。。。。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AN:
鸿基这机子就15V容易出问题,有的还不好修呢。楼主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很不错  谢谢了  我感觉学到了不少知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这种帖子写的不错要加分我上次修的E1-471G不触发的后来去掉那个1M的电阻就好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ZQSA这板15V确实容易出问题,遇到过好机块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加分   实在哈哈、、、、、、、、、、、、、、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你们补BGA焊点都用什么线啊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用显示器高压线圈里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Z: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鸿基这机子就15V容易出问题,有的还不好修呢。楼主老司机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AO: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AP:
真亏LZ能找到啊,最烦扣持这种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真亏LZ能找到啊,最烦扣持这种板子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AQ:
这款机我之前刷了4个BIOS才刷对

网友AQ:
双BIOS 有时是不是只要刷一个就OK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这款机我之前刷了4个BIOS才刷对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这要看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双BIOS 有时是不是只要刷一个就OK呀

是的,,有时我也下多个BIOS才成

网友AR:
这卵问题碰到几台了,不过都是直接强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卵问题碰到几台了,不过都是直接强拉的,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AS:
每每看到你们装好机 都很羡慕 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每每看到你们装好机 都很羡慕 666666666666666666

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

网友:
哟西 好贴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进水的,但是BIOS电池也已是通病了

网友:
了解别人的维修过程,对比自己遇到同情况的维修思路,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这个应该算二级电压不正常吧。。就是华硕图纸难搞

网友Q:
这个机器修出来还是真的花啦一点时间

网友:
楼主的维修功底确实很不错,值得赞赏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机器修出来还是真的花啦一点时间

是啊,写贴只会一会,维修花了好几个小时……感谢兄弟来支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