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9-13):
版号 NM-A031  无3 5V待机  有线限电压  开关有3V到EC的跳变    EC供电 复位 LID正常   EC不发出PBTN-OUT
现在有几个问题
1  这机子是待机有3 5V的吗   测待机芯片开启无电压   MAINPWON只有2.5V  拿掉RE39也只有2.5v   EC_ON无电压

2  图纸上有ACIN信号 标注到47页EC上  但是EC脚位上并没有这个信号 只有ACPRN  无电压

以上有没有老司机分析下  另外这机子原本是内存供电烧了 换了8813A 和上下管后不出内存供电  再然后就不触发了

网友A:
首先你这个EC-ON是开启3V5V的开启信号  MAINPWON只是后继   如果后继没有拉低开启 那你就要追查开启的来源

来源于EC 你就要看EC的供电复位  BIOS   EC本身 这些都需要查的   也可以按照时序来

网友:
谢谢分享,很棒的资料,学习了。。。。。

〆鹧鸪﹏哨、 -1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我记得修了一台y410p的 待机是有3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EC-ON是开启3V5V的开启信号  MAINPWON只是后继   如果后继没有拉低开启 那你就要追查开启的来源
...

EC_ON没有电压  EC待机条件除了ACIN  其他基本都有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上订了一个还没到所以来问问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导致

网友:
这个 35V是EC开启的  查 EC条件 都有 直接换EC

网友:
订都订了,到了换上去再说

网友:
先把35给修出来呢,哪怕待机的时候没有,按开关之后是一定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