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9-13):
A1491开机暗屏 看机器没进水, 刷机。 量供电电压有48V。 这个会不会是CPU问题了、
cpu

网友:
4.8V吧,升压升不起来吗?看下升压二极管有没有坏,升压电感换个。

网友:
一般不太会是CPU。。。换屏试过没。升压电感电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这种问题应该不难修的。有图纸什么的。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