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档机

楼主(2017-09-13):
华硕P5G41T-M LX V2档机    把BIOS放电过了 只是要按F2就系统   我就进BIOS把F1关了  就档机了  在把f1打开就在下一个画面档着

网友A:
这个主板是不是挑风扇啊我换了一个其他样子的风扇可以过了  用玄刃猎户版这个风扇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是不是挑风扇啊我换了一个其他样子的风扇可以过了  用玄刃猎户版这个风扇就不行

这块主板的通病 风扇那边电压挡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主板的通病 风扇那边电压挡住

这个是缺电压吗   但是其他风扇就可以啊    为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缺电压吗   但是其他风扇就可以啊    为什么了

这种主板 档青鸟风扇还有个是那个绿色的风扇,最好用原装的风扇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 档青鸟风扇还有个是那个绿色的风扇,最好用原装的风扇就好

风扇能导致当机?这款板子当机一般看U口或者南桥了

网友:
lz换桥把。。gb桥不耐用了、、、还有822

网友C:
这板子档风扇倒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档风扇倒是头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反正奇奇怪怪的问题很多,知道啥问题引起的后续就有对策了。

网友:
还没听说过有挑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