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5-555 LA-C142P 图纸或者点位也可以

楼主(2017-09-13):
求DELL 15-555 板号是LA-C142P的 图纸或者点位。现在这机不触发,待机正常,3V5V都有,电流0。012很正常。有LZ大神知道通病的也请分享下,谢谢啦

网友A:
找下图纸 查下EC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图纸 查下EC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图纸没找到,最后刷完EC程序。能上电了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