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b150N 电流0.08

楼主(2017-09-13):
S22B150N刷了俩BIOS 2都不行,把存储换了也不行,上电灯闪 屏黑,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如果BIOS刷了还不行,那要查一下开机电路了

网友:
测大片的时钟,复位电路是否正常,2个条件正常的话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楼主就这么肯定是程序问题吗,供电情况确定是稳定的吗,

网友:
检查全板供电是否正常,三星的主芯片坏的也不少。

网友:
客户答应换板了,花太多时间修没主意义了

网友A:
直接换版,反正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版,反正不贵。。。。。。。。。

不便宜的

网友:
不纠结 换板子  时间就是金钱   客户不换算了

网友:
小白  学习学习  正好接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电源板带不动吧,5v被拉低了 驱动板电压不稳,就不会发出3.3v 高压开启电压,电源灯就会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