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 CIH77S V1.0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7-09-13):
联想B340 版号CIH77S V1.0,这个机CPU,内存,桥,显卡供电都有,能进系统看一会儿电视就灭了,有声音无图像,显卡做过,换过通病电阻,做过显卡,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是一体机吧,查一下屏上的LED驱动板

网友:
显卡坏可吧,直接换显卡不行么,换了才有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体机吧,查一下屏上的LED驱动板

黑屏的时候屏幕里面没有图像,应该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我吧显卡供电芯片换了,再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不好弄求结果

网友:
是不是用的原装适配器啊,电流不够也会掉电的

网友:
黑屏的时候再去查查,供电,尤其是一些容易忽略的小电压

网友:
通病电阻是什么型号 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