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15 5000插电池可以显示,一接适配器就不显示,大神进

楼主(2017-09-13):
接到一台ACER ASPIRE V15 5000  很奇怪,只要单插电池,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只要一插适配器,就不显示,电池在0.3A左右就不动了,BIOS刷过,桥动过,EC加焊过,故障依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来几个大神研究一下——图纸,板图片都在发上去,看一下

网友A:
单用电池呢 能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电池呢 能不能触发

单用电池,可以触发,正常亮机……。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行估计还是在供电电路,主供电端的MOS管可能有些不良

网友B:
哎,现在加认证后 图片看不了啦 BIOS下不可啦

网友C:
会不会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充电电路问题。。。、、

用电池开机后,进系统,再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D: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可以看到有充电电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可以看到有充电电流吗?

一起插的话,电流在0.3A左右,触发了电流0.7左右,不动

网友F:
是LID信号问题 华硕机器我遇到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LID信号问题 华硕机器我遇到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病

这不是华硕的——是ACER的,看清楚,看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起插的话,电流在0.3A左右,触发了电流0.7左右,不动

单用适配器触发电流到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用适配器触发电流到多少

单适配器电流,就是图看上那样,0.3A

网友:
看一下隔离电路吧

网友G:
适配器和电路,  有一个是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适配器和电路,  有一个是坏的   ,

你直接说电脑坏了,这不就得了,

网友H:
不应该呀  上到0.3应该是不过CPU啊  19V主供电是不是被拉低了?19VMOS管不良了吧 你单用适配器 看看后级19V有没有拉低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应该呀  上到0.3应该是不过CPU啊  19V主供电是不是被拉低了?19VMOS管不良了吧 你单用适配器 看看后级19V ...

拉低到是没有,就是CPU供电出不来,CPU有一点点温度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店里有问题 你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修到这样没思路了 ,,,,,,,,,,,,,真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适配器电流,就是图看上那样,0.3A

那肯定是缺少电压 测全板电压看看

网友:
这个有图纸按时序修吧,别急,一步一步查,电池正常,查到怀疑哪一路就用电池试试量一量电压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只能按时序一点一点测。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用可调先修CPU供电吧,一步一步量,期待楼主修好后回下贴,这故障有点少见。。。

网友:
可以试试查下,保护隔离那两个管子正常不?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现在加认证后 图片看不了啦 BIOS下不可啦

那就尽快完成认证 以后也许越来遇难认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