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30不触发

楼主(2017-09-13):
接修一台联想Y430本子不触发,插上电源待机0.08感觉偏高,估计是进水或是雷击,主板后级电路有短路了,估计比较麻烦,,,拆机测量各电感对地都正常
再通电发现待机0.03正常了,,按开关也可以触发了。。。觉得奇怪,不会是拆开清清灰就好了吧。那么容易的事?,,一样一样把外设接上去,当发现接上屏的升压板线事,通电就是0.08待机短路不触发了。。果断拆开上屏,发现升压板LED灯管附近几颗电容有腐蚀,万用表测量阻值为0.就是你了,全拆了,在坏屏上拆下几颗电容换上,通电测试亮机OK!

网友A:
最喜欢修这么机器了, 没什么压力呀。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好        简单排除

网友:
厉害楼主修好了就是牛逼 路过学习下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dell的,usb小板电容短路的,拆开裸板子一侧,正常触发开机了,就怀疑键盘,小板,还有触摸板,就试出来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好       送钱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修这么机器了, 没什么压力呀。

那你你没修到神经病的机器,分分钟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修这么机器了, 没什么压力呀。

我是说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 比一些疑难杂症的机子好修多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故障一模一样    我是中间那个电容短路了     还有这机子拆b壳时四周有4个螺丝

网友:
给我来两台这样的

网友:
这种带升压小板的也是越来月越少的修到了 多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这机有点老,收不了多少钱,好在问题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