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DAAX1IMB6A0 Rev:A微微触发

楼主(2017-09-13):
hp g42 DAAX1IMB6A0 Rev:A微微触发
开机电流上去一点点 有触发动作 广达的板 根据上电时序
23VPCU供到南桥内部RTC电路的VCCRTC,接着32.768K起振给南桥提供实时时钟,经过延时电路产生RTCRST#
33VPCU供到EC,为其提供待机电压,EC外接32.768晶振起振,为其提供待机时钟,3VPCU经过延时,为EC提供待机复位。
  同时3VPCU供到BIOS芯片,为其提供供电,接着ECBIOS芯片里读取EC代码。
4。此处有按下开关才有EC发出S5_ON信号,接着S5_ON经过电路转换后产生15VS5_ON_D,做为驱动信号将3VPCU转换为3V_S5,然后供到南桥中的VCCSUS3.3提供3.3V的待机。
5。在南桥的3.3V5V待机电压正常后,ECRSMRST#到南桥,告知南桥待机电压已正常。
6。用户按下电源开关,EC接收到有效的触发NBSWON#后发出DNBSWON#给南桥PWRBTN#脚。要满足三个条件: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ACIN为高电平。(在插电池的时候无此条件)
    休眠开关信号LID_EC#为高电平。
    电池电量低指示信号BL/C#为低电平。
7。南桥收到PWRBTN#的有效触发后,发出SUSC#SUSB#ECEC转化成SUSONMAINON,分别用来开启SUS电压和MAIN电压。

直接去测第4部 因为有触发电流肯定是有没有开启的电压 SUSON有   再测下转换电路 =15v只有3V 这不正常啊 直接找待机芯片转换源头PD14也是3V 有2钟可能 待机芯片出来转换不够 2 后继短路 直接翘起PD14输出脚 电压恢复12V正常 接下来就一个个排除后即去的地方挨个断开电阻 当断开到PQ32的上拉电阻时 去测试PD14 12V恢复正常 更换PQ32 问题解决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3NTUxNnxlZjk2N2RlNGMxZTgyYzZkODhjYTIyN2Y3OGNkNjlhZHwxNzc3MDk3ODE4&request=yes&_f=.rar g42 I系 独显 板号:DAAX1IMB6A0 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