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1QT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刷主板BIOS后成功点亮了!

楼主(2017-09-13):
SONY  SVF143A1QT笔记本,CORE i5 CPU 开机不显示刷主板BIOS后成功点亮了!电流0.6-0.7-0.6-0.7无限循环开机不显示。刷BIOS OK 了。附上BIOS。

SVF143A1QT DA0HKCMB6D0 REV.D亲测OK备份.rar

网友:
哈 这种机器BIOS坏的真的还算少呢, 都是放电

网友:
我的放电好不了,最终刷BIOS后才好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CPU都是焊在主板上的!如果修不好换主板的话CPU只能一块换了!

网友:
刷了一个 不良 原先屏幕老闪  但是不掉电 刷完外接显示一次就不行了 试试这个吧

网友(2018-05-08):
亮机速度怎么样,快不? 我刷了好几个,开机20秒

网友(2021-11-25):
我自已用的一台,黑屏不开机,电源灯,硬盘灯亮,屏不亮,试试刷BIOS

网友(2024-05-18):
请问你是用什么工具刷的bios 是焊下来刷的吗? 还是在dos下刷的? 工具可以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