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出时钟复位经典一例

楼主(2017-09-13):
技嘉主板型号
GA-B85-HD3-A   搜论坛没图纸,资料甚少,维修B85经验我也不是很多
先测各大电压都正常,测PCIEX1 A13 A14都没电压,不正常,只好先从CPU供电芯片PG测起,CPU供电芯片是ISL95820,搜论坛发现2脚PG,测量正常3.3V,以为会有2个三极管去发出VRM给桥,结果跑线直通EC,并且通过一个电阻到桥,姑且不管
因为资料少只好直接测EC型号IT8620的61脚O_PWROK1
没电压,不正常,再测PWOK有5V,按道理应该会出O_PWROK1,除非IO条件不满足,记得以前看过帖子VIN不正常也会不出O_PWROK1
立马测121-127发现127和125都没电压,125脚VIN2
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直接测得一点电压都没,发现+12V没有,打对地阻止无穷大,最后从U14飞了个12V修复

另外中间还有个过程是PCI转换芯片IT8892E在触发后比较烫手,我以为是这芯片拉低复位,结果拆了还是一样,又焊回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诊断卡不支持跑马,还是那芯片坏了导致不跑码,只要能显示了,估计这问题不大了

网友A:
常规来说 你可以把12V的两个分压电阻直接拆掉  连接到5V分压的VIN3脚

你测得输入的12V和5V都没有吗

网友:
如果确实是12V断线引起的    这样飞线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来说 你可以把12V的两个分压电阻直接拆掉  连接到5V分压的VIN3脚

你测得输入的12V和5V都没有吗

短接过去应该也可以,但是能修复就修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过去应该也可以,但是能修复就修复吧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修复结果了

网友:
这样的12v断线还没碰到过,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电感烧断了把,。。。。。。。、、、、

网友:
居然12V都能断,真想不到这板子曾经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