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1维修

楼主(2017-09-13):
E531电流到1.几安,屏不亮,但摁关机键会掉到待机电流
感觉已经自检过显卡了,测屏供电,发现没有3.3V,只有2.5V,查电路图,是由一个P管转化过来,测管子的G极为0V,正常,S极有3.3V,但D极只有2.5V,去掉屏上电,D极有3.3V,感觉像是这个P管带不起负载,找了个相似的,装上后亮机
但突然感觉板子上有快很烫,仔细查发现是声卡CX20672-21Z,拆掉测此芯片的26脚(二级3.3V供电处)对地51,不正常,没有代换的,订芯片中
此处有个疑问,LVDS信号的屏屏供电应该是读取了EDID后才有开启的吗,而 此机不插屏同样有屏供电,算不算是个例外!

今天遇到一个THINKPAD E535,AMD主板,故障是偶尔不亮屏,拆机测试,发现不插屏上电后,没有3.3V的屏供电了,插上屏才有,这个算符合上边规律的。此机不插屏上电后摁关机键也可以掉到待机。

网友A:
来个大神指点下这个问题啊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个指导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大神指点下这个问题啊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个指导下啊

什么问题?我虽不是大神,也想知道你的问题

网友:
正好来看看    正好需要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都要靠总结的啊,很多疑难杂症,怪问题

网友:
有点不,懂啊  哥   edid的话顺序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