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391有时不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17-09-13):
acer s7-391有时不开机,无显求助,主板没有短路开机显示了很正常,主板重装了遍能开机了,关机第二天又是开机无显,刷了BIOS,换过I/O,南桥了换了,板载内存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有同行碰到过这种现象吗
不开机

网友:
像你这种故障属于最难弄的了 你可以屏蔽板载 外接内存试一下

网友:
鸿基的机器屏蔽内存很少有教程 这种就要看不显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根据这个来修

网友:
建议在不正常的情况下 根据时序走一道吧 或许有收获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看下电流走到哪里了,大致判断 下,我上次修个dell的,有时候刷个bios就正常,有时候就开不开,最后是南桥供电3.3不稳定,你这感觉应该也是有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报废,换主板,换新主板,,,,,,

网友:
看下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到多少 再确定是不是卡内存

网友:
可能是某个信号上的电阻这种小东西虚焊或变质,按时序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