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知道mini4 4G版改wifi去掉哪个件

楼主(2017-09-13):
谁有ipadmini4图纸 点位 手头有个mini4 4G版要解ID锁 没有图纸 谁解过 求教程 急 万分感谢

网友A:
还要换换WIFI
不然WIFI打不开WIFI339S00023

网友:
解锁ID换个儿硬盘就OK! 改WiFi版吧基带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换换WIFI
不然WIFI打不开WIFI339S00023

这个也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换换WIFI
不然WIFI打不开WIFI339S00023

感谢!!!找图纸找了好几天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