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华硕显示器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13):
华硕vx279,外置电源,12v正常,最后这张屏上芯片发热很大,电感也发热,电压4.5v
华硕

网友:
估计是屏供电芯片不良引起的过热

网友:
这情况基本是屏模块问题。。。。。。

网友:
手只能摸3秒,就放不上去了,vgh电压,5v电压都在跳动,屏上的图像也上下跳动

网友:
来自: 安徽
DC-DC芯片可能坏了.把屏线拿掉量量电压.

网友:
屏供电5V正常的话就是屏坏了
:)

网友:
坏肯定是屏坏了,现在要确定,是逻辑板电路问题,还是软排上芯片问题。楼主可以先观察,再用手摸摸。不过,我个人认为是软排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果断发起维修, 像这样的屏 修好 没用几天还带返修

网友:
屏幕坏了 查查不是通病就放弃 屏幕坏了 查查不是通病就放弃

网友:
屏供电正常的话有可能屏坏的 或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就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