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联想BTDD-LT2 V1.0的BIOS

楼主(2017-09-13):
型号BTDD-LT2 V1.0 15-KB2-011090, 论坛那个刷完不报警了,原版能报警

网友(2018-06-04):
请问楼主找到了吗?我也想刷刷。机子拆下来再装回去,竟然不开机,不放内存报警

网友(2018-09-06):
我的是报警三长一短响,不知道什么问题,刷了BIOS没用。

网友(2023-06-03):
同求,我的板子开机黑屏,cpu有温度,风扇转,硬盘转,键盘灯不亮,是bios坏了吗?

网友(2025-04-24):
同求,我的板子开机黑屏,cpu有温度,风扇转,硬盘转,键盘灯不亮 不插内存后报警 刷BIOS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