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_DAOTWKMB8C0 REV_C N16P-GX-A2独显 显卡驱动感叹号维修

楼主(2017-09-13):
型号:不详
版号: DAOTWKMB8C0 REV_C

故障: 二修机,不开机、修好后返修显卡驱动感叹号波折维修

8月中旬修一台没有型号的游戏本。 看外观就是神州战神系列。故障不开机,拆开主板已经维修过。刷过BIOS 动过3 5 V芯片。经过测量发现3.3V芯片短路 引脚烧断线。芯片手里没有货,等3天货到以后换上去,待机电压出来了,可以触发不开机,刷BIOS。后正常显示,装机交工  过几天客户又送过来说玩游戏的时候很卡,一看显卡驱动感叹号,怎么装驱动都安装不上,叫客户放着里后。先安装系统,WIN7,WIN10 都安装不上显卡驱动。拆主板开始一系列的折腾,刚开始认为是BIOS问题。论坛上找了不下10个BIOS 都是一样故障,然后加焊显卡,测量显卡供电,话说机器已经放着有一个星期了 客户开始催,直接叫老板给客户报价换显卡,或者就这有用。我倾向后者。因为是二修机 不知道上家有没有做手脚 换显卡我感觉戏也不大,而且显卡价格也挺贵的。经过老板给客户沟通,意思是修好收费,修不好收芯片钱。客户同意。芯片到了以后换上,心拔凉拔凉的一样显卡驱动感叹号,然后又是安装系统驱动,去神州官方找驱动下载。折腾一上午不行。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难道是显存引起的。8颗显存 也没有货都是从料板上拆,然后值球 想想挺累的。放弃。无意间在论坛上搜索显卡型号N16P-GX-A2 发现一个帖子版号和显卡型号和我机器一样 ,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刷上去。最后我笑了 这是BIOS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2345-1-1.html

网友:
显卡的问题真是

网友A:
BIOS问题 有些时候造成的故障现象确实很易误判   论坛的资料再次帮助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 有些时候造成的故障现象确实很易误判   论坛的资料再次帮助维修

确实,BIOS故障导致的问题真不好判断、

网友B:
这个机器是这样的   显卡感叹号  就是机器就是这样的毛病   这个机器毛病太多了   是在不想再次碰到了  烦得很

网友C:
bios还要版号和显卡型号一致才行,以前觉得板号对得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这样的   显卡感叹号  就是机器就是这样的毛病   这个机器毛病太多了   是在不想再次碰到了  烦 ...

这款机器是三无产品,有可能是工厂测试机。显卡在网上查有人说是测试显卡。 如果有机器型号的机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还要版号和显卡型号一致才行,以前觉得板号对得上就行了。

就是。修这么多本  第一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