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1不跑码

楼主(2017-09-13):
      各个电感电压都有正常,时钟复位都有正常,电流停留在0.69A不掉。内存条检查好的,测195-197没过内存,测内存自身条件正常。测时钟自身条件正常。
      来到屏接口测25-27
EDID_DATA 、 EDID_CLK 有电压没波形,测屏接口条件,所有供电都有,唯有VCC3P没有,接下来看图:

到这里看架构图,集显来自北桥,现在:EDID_CLK   EDID_DATA有电压没寻屏信号,说明集显不正常
上BGA换北桥。。。。。。。。。。。。。。这个过程很漫长。

发表主题和上BGA一样漫长。。。。。。加分不减分-----谢谢!

网友A:
嗯,这贴看起来很清楚很详细,不尽给人留下维修的过程也给人留下思路。支持!

网友B:
楼主的维修过程还是很详细的 也很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贴看起来很清楚很详细,不尽给人留下维修的过程也给人留下思路。支持!

你们的回复是我下次的动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维修过程还是很详细的 也很耐心

谢谢,你的回复是我下次的动力

网友:
简单明了,支持,这个维修过程有图有真相,好看好理解。

网友C:
这个板子  现在很便宜的吧

网友D:
加分了 这个机器 现在换桥的客户不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这个机器 现在换桥的客户不多了 ……

谢谢,加分。刚好有料板,主要是注重修。

网友:
这个评分是不是只有认证才能评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  现在很便宜的吧

废板有,有就换了,新的也要100多块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这个机器 现在换桥的客户不多了 ……

废板有,谢谢,加分。只能认证过的才可以评分吗?还是什么条件?

网友:
汗,之前发的主题没发成功图片,现在删除了,积分怎么少一分,上传主题变成 -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