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57M V1.1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9-13):
联想的主板,不上电,这个可能不是MSI代工的,论坛只有位置图,没图纸,请好心人发下,仔细看主板,发现就在CLR_CMOS处发现了问题,有个电阻腐蚀了,忘记拍图了,这个电阻也不知多大,R321 ,我就找个10K的换上,插电测量C360,一端有3.3V的电压,这个电压不知道是去IO还是去桥,按开关已经通电报内存不过,修复。

网友:
LZ观察仔细。。。修主板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
细心才能有这种结果,不然哪去捡?

网友:
楼主心细,这种新主板一般先观察个便,再搞BIOS

网友:
了解这板子待机条件的才能捡,或者就像楼主这样细心观察的才能捡。此板电池参与触发,拆掉电池,那么待机3VSB就会没有,自然就不能触发上电。楼主这个是因为电池出来的供电被一个电阻腐蚀了,造成无VBAT,进而导致无3VSB。

网友:
已经验证。。这BIOS是好的。。可以解决加电后掉电重启,不亮的问题。

网友:
哎呀。。发错帖子了。。怎么删除。

网友:
左右已经发错帖子了。。现在把IH55M   V1.1 能正常使用的BIOS帖子地址也发出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582-1-1.html

网友:
可以解决加电后掉电重启,不亮的问题。

网友(2017-11-18):
联想h55还没修过,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