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经典故障 维修 外界有显内接黑屏

楼主(2017-09-13):
上迅维这么多年 也没发什么帖子前二个星期  接了个     ASUS  K42JR  内存上贴的是  K42JZ    妈的  一看到这种机器 就头大    各种问题多多      来过来  电流表电2A   但是没显示      电流正常 了   外接显示正常  这种问题  不用说  直接 给客户    报价150焊接显卡了 一阵狂搞   显卡 焊接  以后  装机一切OK 就差收钱了    客户  说 过几天来 拿   就放在那儿没管了  第二天 没事 就拿出来 想试试   麻痹 一开机   又是老样子   拆完机  上  迅维查了一下  每想到类似的问题挺多   解决方法也有   什么  刷  BIOS    换 104  加电容    什么的    我都试了个遍  有时能好个  一两天   有时几个小时 就不行了   唉 我都想放弃了 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  然后实在没办法 了  就换了个 显卡   显卡 刚好有   干完  测试 OK     事实是 我 还是太年轻了  过了 几天 试机 MB  又 不行  了   这种心情 做 维修 应给都懂     唉真的想放弃了  可是不甘心啊  然后 没事 就 就拿出来研究   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把 EC  周边 加热一下  就能正常几个小时然后  就把EC 周边的 排阻 全换了 还是不行   查点位图的时候看到  EC上边有个1.8VSG的电压转换管  然后  还是給显卡 供电的  会不会 跟他 有关系呢通电测试  D极  1.8 正常   G级  12V   S级 1.69  额  有点偏低了  不会跟他 有关系把  然后拆掉  直接断接   试机 OK     测了几天 没问题    大家 有同样的问题 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
学习啦!思路清晰!我要努力成为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这个电压很少查到!楼主心挺细

网友:
二级电压有问题不正常,这机最怕,很多问题。

网友:
修ASUS的东西真心的难························

网友:
这个机子  真得是各种故障  多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这种问题比较隐蔽不好找。~~楼主厉害

网友:
多毛病的机器好啊。来钱。不过真心考验技术。

网友:
楼主厉害,这是赚钱的点呀,这么难找的毛病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加焊显卡,下次也留心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佩服楼主的勇气。。。。。。也非常有耐心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华硕机器太难搞,没有图纸,只能靠点位,修好真心不易。

网友:
真的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