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177A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9-13):
之前进过水  5V短路 换过一个8734A  跟EC8763L  可以开机正常显示, 现在USB口不能用 测的供电俩个数据线阻止正常无异常, 开机电压5V正常 BIOS 刷过。 南桥换过还是一样的症状。 又没有遇见过的.

网友A:
看下usb线走哪去了,是不是有单独的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usb线走哪去了,是不是有单独的控制芯片?

看过了 直通南桥的

网友:
要么有断线,要不就是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B:
你看下数据上是不是还有几个二极管  一边连数据 一边连地 如果有 摘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数据上是不是还有几个二极管  一边连数据 一边连地 如果有 摘掉就好了

主板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见过这个机器,要是通病就 很好啦直接赚到啦收藏

最后换板了, 这个板子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
usb  就两个问题  供电 或者阻值   供电没问题,那就是阻值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