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首发联想一体机 M7100Z不通电维修 上电不全疑是通病 求加精求原创

楼主(2017-09-13):
             机器型号:Thinkcentre M7100Z               板号: PHI61F/TOPEKA   10124-2  集显
          故障:不通电   上电不全(疑是通病)

            前戏:如题,机器拿过来不通电   前期接手维修的是同事  拆机检测过程就不多说了  和大家都一样的  最初判断故障是电源坏了(3插头电源)。一体机还是比较爱坏这个鸟东西的  于是订货(这个鸟东西杂七杂八的没法备货)   昨天货到  他兴高采烈的上上去 结果却高兴不起来 结果也确实是电源坏  机器能通电了  但是无显  啪啪啪      由于技术有限  同事没搞几下我就开始接锅了
            过程接手后断电   首先上论坛查了下这个机器的资料   很遗憾  只有寥寥几个bios  没有图纸点位 也没有维修案例(也不知道是不是权限不够搜不到不  55555)  没办法  经验维修了   量各大电感阻值  正常  找供电转换管量量  能量到的也正常 上电看看  不上不知道 一上就来料   主板就只出了 3/5v  1.5v   别的电压都是鸭蛋   风扇微微的转  摸CPU凉的很  问题找到了   上电不全   以为是不是转换出了问题   把转换也都量了一遍   正常   抱着试试的心态   coms放个电呗  碰破运气嘛是吧  又是啪啪啪   故障依旧  不死心 上论坛下了几个bios 还是一样(没有资料的维修就是这么痛啊)
           高潮:没办法  只能硬上了  量着量着 发现一个大情况  有个电感有0.4v电压   而且位置不在CPU旁边   这就不对了  除了集显供电有可能外  没见过还有哪个供电有这么低过   联想到之前上电S4内存供电而且转换电压都产生了  可以初步判断是由于这个0.4V 的S3电压不足导致后续电压没出  咱说干就是干呐 ( 满脑子感觉都是钱.....)   其实这个机器供电比较奇葩的  都是一个RT8105A的8脚芯片控制上下摸索管  只有CPU供电有集成芯片  因为手上机器多就没多考虑细修了  直接 找块料板拆了芯片上上去 换好再次上电  风扇明显转的很6(之前跟阳痿似的)  摸CPU明显有温度了   不一会就听到滴滴2声   应该亮了
             结果:断电拿屏再次上电  熟悉的lenovo映入眼帘啊   哈哈哈  钱钱到手啦   各位看客奸笑了  觉得有用就帮忙加个分呗 算是一个疑是通病的  分享无私   加分无私啊  亮机图来一个   加分的小伙伴自己拿啊

 会员11646252元2023-3-20 12:57
 会员510762元2022-10-14 15:56

网友A:
牛逼呀  这是通病吗这个要记住下下次可能会碰到

网友B:
兄弟啊,你是边修电脑边卖桃子吗?

网友:
兄弟牛呀!要是我就换电源了。我也就能修个电源。没图修纸也很牛

网友:
南桥缺电压会发烫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准备吃点桃子庆祝一下呀,,,,,,

网友C:
收藏备用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好试试

网友D:
不错 以后遇到先测量它。。。。。。。。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以后遇到先测量它。。。。。。。。加分

谢谢了各位老铁们的加分  对你们有用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你是边修电脑边卖桃子吗?

谢谢了各位老铁们的加分  对你们有用就是好的   昨天买的时候拍的  O(∩_∩)O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备用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好试试

对你有用就是的 加个分更好  了 老铁

网友E:
修电脑 还卖桃子??????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脑 还卖桃子??????牛啊

也就是拿来娱乐娱乐气氛的啦   它就一负责搞笑的

网友F:
修的好,技术棒,点赞 加分 加精华 !

网友:
一体机修多了 一看就知道啥病了 ,RT8105A 自己身发热量大 时间长了 就会坏了 一体机修多了 一看就知道他烦啥病了

网友:
这种型号还没修到,估计和地区有关系

网友G:
修机经验很重要,分析的不错!没毛病666!

网友H:
没有图纸就靠实力和细心了。楼主牛!

网友:
楼主发的桃子不错楼主发的桃子不错楼主发的桃子不错楼主发的桃子不错

网友I:
谢谢分享,但是这机器我没修到过,给你加分了老铁

网友J:
感谢分享,已加分点赞  你卖的桃子好像很甜很好吃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但是这机器我没修到过,给你加分了老铁

谢谢老铁的分呐  以后修到就有参考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享,已加分点赞  你卖的桃子好像很甜很好吃的样子

桃子贼好吃了   买了10个现在就剩10个了  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好好多台了········

网友K: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准备改行卖桃吗??

网友:
修得好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点赞

网友:
LZ技术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
厉害了 楼主也是高手啊   经验维修

网友:
经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准备改行卖桃吗??

有这个想法  可惜咱也就会修修本  不会卖啊

网友L:
不错。很好的经验。图文并有。好理解。谢谢

网友:
通病好啊,我特别喜欢通病哦,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不错。很好的经验。图文并有。好理解。谢谢

各位帅到掉钱的帅吊们  有用就加个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各位帅到掉钱的帅吊们  有用就加个分呗

各位帅到掉钱的帅吊们  有用就加个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备用学习了 。。。。。。。。。。。。

各位帅到掉钱的帅吊们  有用就加个分呗

网友:
恭喜楼主吃票子,没资料的机子都能搞好,楼主技术绝对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好,技术棒,点赞 加分 加精华 !

看到 兄弟 的评论真心暖心啊   多谢支持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
你的坏电源是不是绿线就0点几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机经验很重要,分析的不错!没毛病666!

对你有用就是的 加个分更好了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图纸就靠实力和细心了。楼主牛!

对你有启发就行 加个分更好  了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业界良心!!!                                                                                       ...

对你有启发就行 加个分更好  了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呀  这是通病吗这个要记住下下次可能会碰到

对你有启发就行 加个分更好  了 老铁

网友:
下次碰到这样的,就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