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7-09-13):
师傅们  请问画红圈的电阻1点有电压3.3v..2点没有电压这样对不对。 2点我也对地打阻值了474阻值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硬盘光驱都不认。。

网友A:
这个脚是GPIO脚   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从理论上讲的话应该也是3V......

网友:
刷过BIOS了,还是不行啊。电阻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是GPIO脚   先刷一下BIOS看看

刷过BIOS了,也换过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个1脚正常是3.3V,另一边是没有电压的,不认硬盘可能要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脚正常是3.3V,另一边是没有电压的,不认硬盘可能要干桥了{:4_1 ...

原本是桥短路,桥换的是新的发现硬盘光驱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