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板号:LA-9631P 不能进PE 拆掉硬盘后屏一亮一黑

楼主(2017-09-13):
联想G400 不能装系统,PE都进不了,换硬盘也不行,拆掉硬盘后,屏还一闪一闪的,开始以为3 5V滤波不良,后来用示波器测波波很正常,最后只好刷bios试试,没想到刷了马上OK,供大家参考,附上bios

lenovo g400 la-9631p bios ok.rar

3.04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附有图片(放心下载)100%OK 自己备份的

网友:
认不到硬盘会反复启动的。这机器就这样

网友A:
这个一暗一明居然是BIOS,bios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暗一明居然是BIOS,bios太神奇了,,,,,,,

BIOS导致的故障 好多都比较奇怪的

网友:
屏幕一亮一黑没遇到过  遇到过拆了硬盘反复重启的。。这种问题也确实没想到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