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1,版号FREYJA-DIS-SHB-IID,不认硬盘

楼主(2017-09-13):
清华同方锋锐X1,版号FREYJA-DIS-SHB-IID,不认硬盘,机械盘更本不认,固态盘有时可以认到。听客户这么说心里大概有数,硬盘的供电不足。
网上找不到图纸,只能直接查硬盘的接口,发现5V供电电压只有4.1V,不插硬盘是4.7V,测量供电MOS管,输入5.1V,控制脚电压和输出脚电压都是4.1V,直接更换此MOS后解决问题。。我换的是 AO3415。P沟道的。位置就是硬盘排线插口边上,块头稍大的那个。

网友:
估计直接短接输入和输出脚,也是可以的,但是会少了一层保护,万一硬盘短路,会烧了主板。

网友A:
万一硬盘短路,会烧了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还有的4.1V左右个别牌子的硬盘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硬盘短路,会烧了主板。..................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