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6 DFU模式能连机看到信息,手机进系统没反应能充电。

楼主(2017-09-13):
求助Iphone6  DFU模式能连机看到信息,手机进系统没反应能充电; 机器有资料,有遇到过没? 是系统还是USB硬件U1401 U1700问题。 待机电流也正常

网友:
dfu刷机报错好多................

网友:
主板尾插接口对地阻值也正常,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开机不联机,也不报错。  进DFU模式爱思可连接,认到手机信息。充电也正常

网友:
感觉是USB管理可能性大。

网友:
手机进系统没反应,是什么情况?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看开机电流多少 估计是U2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