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13):
   苹果A1502不触发维修
故障:接电流表待机0.02---0.07之间跳来跳去   拔掉电池也是一样的电流
拆机查看没有进水的痕迹,接电流表测测电感的电压,3.3V的电感电压在跳,关掉电源,量电感的阻值,发现对地短路了,于是就把主板上的外设都拔掉,再量此3.3V电感不短路了,慢慢试出是A1502的USB那个小板短路,就从USB上短路的几个电容慢慢拆了排除,结果是一个小的黑的电容短路了,吹掉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焊上,装起来试机亮了没技术含量,就喜欢大短路的

网友A:
电容干掉,钱又到手了。。。。。。。。。

网友B:
电容短路了  电压不应该跳啊  应该直接没有啦

网友C:
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了,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路了  电压不应该跳啊  应该直接没有啦

电流表0.02---0.07的跳。。有可能自动上电遇到后面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干掉,钱又到手了。。。。。。。。。

对的呢,顶上修两三台普通本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了,应该算是通病了

嗯!是的!我也查到这款迅维有好几个说短路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