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全板电压跳,没思路中...

楼主(2017-09-13):
待机正常,开机也正常,但是触发后,全板电压(包括待机电压)都跳
测量ATX电源接口全部电压都跳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补充:CPU-12V插不插都一样
cpu

网友:
来自: 中国
先查查转换后级是不是短路,看看ps_on是不是跳引起的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电压跳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