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 显卡电压啥时候出来呀

楼主(2017-09-13):
华硕X555LP 显卡电压啥时候出来呀  原来是显卡 内存CPU这3个电压没有出来   现在修出内存电压来了 现在还有显卡电压和CPU电压没有出来我想知道显卡电压是在啥时候出来在这款机器来说       谁知道呀  谢谢  高手不指点一下

网友A:
双显卡切换??
几代机?

.............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切换??
几代机?

4代的 集成CPU  ULT

网友:
这种主板比较难修    建议交换主板

网友:
cpu 电压肯定先出来,有的机器 集显电压 跑马了之后才出来!

网友:
集显是复位跑马后出了

网友:
现在HM65以后 都不会看显卡电压了 显卡电压都是最后出的

网友:
复位后出来

网友:
1.05V桥 1.5V PLL看了没
bios刷了没

网友:
是CPU电压没有还是集显电压没有啊

网友:
集显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