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求助U盘数据回复

楼主(2017-09-13):
  这两个优盘都是客户送来回复数据的。
    这个是接在电脑上能认到,到时容量只显示8M大小。
这个是接到电脑上不认。没反应。
  请高手指导一下,用什么软件恢复 啊 ?   还是用别的办法啊????  谢谢,本人新手。

网友:
像是假U盘吧,恢复不出来的

只能往里复制,但复制不了崃

网友:
第二个在磁盘管理器中能认得吗?还有就是 连电脑的时候 电脑右下角有显示吗?  我原来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行你就发给我

网友:
像是假U盘吧,恢复不出来的

网友:
发来  秒杀   你没工具 搞不了   要拆芯片读

网友(2017-11-07):
你这两个U盘我都可以搞,直接秒杀出数据。

网友A:
先要量产才能做恢复,能识别证明闪存跟flash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量产才能做恢复,能识别证明闪存跟flash是好的

谢谢啊,设备有限啊!!!!!

网友(2017-12-28):
需要什么设备,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