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 ACLU9ACLU0 NM-A311 REV1 UC2 BIOS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的上

楼主(2017-09-13):
G40-30 ACLU9ACLU0 NM-A311 REV1 UC2 BIOS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的上   某宝卖的   机子垃圾的很

G40-30 ACLU9ACLU0 NM-A311 REV1 UC2.rar

网友:
插内存掉电  ,下载试下。试好再评。

网友A(2018-03-15):
我的下载了刷咯直接0.32不亮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联想G40-30独立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原机是亮的 呵呵

网友(2018-08-18):
谁刷过,好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下载了刷咯直接0.32不亮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联想G40-30独立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原机是亮的 呵呵

版本是不是一样的哦      我刷了就开机收钱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是不是一样的哦      我刷了就开机收钱了  嘿嘿

应该还是配置不一样  导致的 BIOS应该是好的 。你的  。呵呵 因为BIOS引起的故障很多也让人难想得通的。

网友(2019-03-17):
原机能点亮刷了0.32电流BIOS有问题

网友:
这 BIOS 得  跟cpu型号刷,, 不然不亮。。。。。。。

网友(2022-04-29):
集显NM-A311-REV1.0,Q163位置进水,R896-100K实测阻值无穷大1.35VS转换电压没有,换上电阻后电流0.114不亮,刷上楼主bios电流0.23,换个内存电流0.34亮机,留言证明楼主BIOS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