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553MA 不开机 悲催!

楼主(2017-09-13):
说是他朋友在非洲没搞好,插上电源 ,开机自动触发到0.07掉电!拆开机器没看到明显的维修,进水 烧坏的,痕迹! 准备下载个点图看看,谁知积分不足,只剩下下10分了,下不了。没办法先测测吧,除了CPU供电没有之外,其他电感都有电压,

心想难道BIOS坏了?没分下了,还是先查查看看是不是主板是不是缺一些小电压。后来查到3v的转换电压有两个转换MOS ,一个两边都是3.3v 另外一个只有2.3V。也不知道这个2.3V是做什么的,电压是否正常!什么都没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后来想想会不会也是3.3v,只是跟前面那个转换的3.3v电压去的地方不一样!说干就干,打下阻值没问题。直接从旁边的3.3v转换mos管飞条线,故障解决了!

希望大家能高抬贵手,支持几分下个BIOS

网友:
这个主板CPU 是赛扬的, 吭 非洲 人啊

网友:
楼主3。3转3。3电压偏底 应该是驱动MOS管 电压偏底,量一下控制极电压。

网友A:
你也够懒的啊    下载分 10都没有  , 每天签到  下 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够懒的啊    下载分 10都没有  , 每天签到  下 就够了

签到 没下载分了!只有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够懒的啊    下载分 10都没有  , 每天签到  下 就够了

改革了,现在签到有下载分,没有金币

网友:
这个主板交换很便宜

网友:
他朋友是,没来迅维学习,所以没修好

网友:
修好了还悲催啊

网友:
呵呵 这黑哥们长的挺有特点 哈哈

网友:
这么好啊,一线搞

网友:
这非洲哥们我都想聊上几句。hey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