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1 插硬盘开机很慢

楼主(2017-09-13):
如题DELL笔记本插硬盘开机很慢 进PE也很慢 但是设备都能认到  板号3283-1 拆了硬盘速度就回复正常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 现在准备刷BIOS试试

Chinafix -10 发错版块

网友:
换个硬盘也一样么??????????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   其次应该是供电   再就是南桥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刷了BIOS之后正常了

网友:
换硬盘不行后直接刷BIOS多数能解决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试呢

网友:
刷BIOS試試,应该可以正常~~~~~~~~~~~~~~~~~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下了,,不行查下主板问题,先排除下硬盘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