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显示充电标志,充不进电。

楼主(2017-09-13):
iphone6p显示充电标志,充不进电。该短接的短接了,充电ic、u2都跟换过。板底阻值都正常。在网上查资料说L1401要达到4.4v才能充电
.现在充电的时候才有3.7v 左右  ..   L1401 跟C1402都跟换了。走尾插飞了跟5v电压到L1401,充电直接黑屏,估计短路了。 还是无用,,   现在无头绪了。, ,, , ,

网友:
搞了半天了。 唉..................

网友:
大神们,都在哪里了,,,,,,,,,

网友A:
U2    U2  U2  U2  换掉试试  USB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    U2  U2  U2  换掉试试  USB管理

换了2了个。都没有用  ...........

网友:
看 看C1402  一边       有没有8V??

网友B:
搞好了,充电ic  g5脚跟c1402板层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充电ic  g5脚跟c1402板层断线,飞线解决。。。。。。。。

最好上个图,让我等开开眼界

网友:
楼主的想法真大胆。说的我都想把5V直接飞到电池接口了。 。不知道结果会不会不同。

网友:
这个电路很微妙。没有看倒板真没法直接给你说那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