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dell c6100 双路X58主板 上有个芯片 丝印是41bc frvr

楼主(2017-09-13):
修一块dell  c6100 双路X58主板  上有个芯片  丝印是41bc frvr    请问个大神们  这是什么型号的  在百度淘宝各种查不到  想更换都不知道怎么买了

网友:
买到了   但是问他什么型号  不回我

网友A:
这个板有图的。。。。。。。。。。。。。。。。。。。。。。。。。。。。

网友B:
反正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供电类的芯片吧,类似于UP7707,UP0104这样的东西。

网友C:
如果能找到图纸的话,就可以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有图的。。。。。。。。。。。。。。。。。。。。。。。。。。。。

没有吧  我搜索过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正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供电类的芯片吧,类似于UP7707,UP0104这样的东西。

我倒觉得像PWM芯片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找到图纸的话,就可以知道型号

重点查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觉得像PWM芯片类型.............

PWM类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跑跑线有无到MOS管,有到MOS管G级,且有上下管组合,那就是PWM类,如果没有,但是有输出类到桥或者芯片类什么的,那多半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