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5L另类暗屏维修

楼主(2017-09-13):
      接同行一台戴尔PP25L笔记本一台,同行描述为暗屏,他已经换过屏线,换过屏了 依然暗屏。于是拿到我这里让我看看,用自制的点灯管的高压条点了一下屏幕,灯管是好的,心想肯定是高压条坏了,又不想拆机测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直接定了一个高压条回来,高压条到货后装上去开机后只见屏幕闪了一下就暗了。当时没有在意,以为高压输出保护了,又想办法接了一个灯管,测试一下买来的高压条是不是好的,只见灯管一头微亮,一头不亮。修了几年笔记本了,还么碰到过这种情况,顿时懵逼了。
     于是只能拆机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了。拆出主板,又是一顿测量 ,触发前测高压供电19V正常,触发后测量屏供电,高压开启等电压均正常,再一次被数据打败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供电都正为毛还是暗屏呢??? 难道买来的高压条有问题?于是又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条上去,依然暗屏(其实注意看的话是一闪灭),把台灯关掉发现屏幕一半微亮一半暗屏。又用自制点灯管的高压条点了一下屏幕的灯管,灯管绝对绝对没有问题。哎呀卧槽   修一个暗屏能修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一遍一遍的测着各种电压,肯定是哪里有疏忽的。在触发后又测了一遍各个电压,突然发现高压供电19V只有4.4V, 终于发现敌情,找到高压条供电19V的来源。发现GFX_PWR_SRC在触发前是19V,触发后立马变成4.4V,而+PWR_SRC依然保持19V不变。Q48是个六脚P管   看图纸3脚电压经过分压后应该是19V的一半,但实际测量的电压是4.4V,不知道是因为Q44不良还是Q48不良导致的,不管那么多了,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我已经修的没有耐心了,直接一坨锡甩上去,短接4 5脚,再次触发,屏幕不再暗屏。此机修复
     现在的机器都怎么了,暗屏都坏的这么隐蔽,修的真是蛋疼至极。又长了点经验呀,忘记拍亮机图了,各位见谅。此故障绝非虚构。

 会员14669372元2022-10-28 16:28

网友A:
高压条???你这个笔记本 是LCD 的老货色啊?现在都是 LED

网友:
感谢月饼大神的慷慨相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你这个笔记本 是LCD 的老货色啊?现在都是 LED

是额 是额   有的修就不错了,我是不嫌它老

网友B:
简单点就改个通用高压

网友:
灰常不错的经验分享 感谢楼主奉献 学习了

网友:
哎 是啊  确实够老的啊    不收藏了  以后可以不会再遇到了

网友:
楼主机器很老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C:
为啥触发前不拉低 触发后就拉低了

网友:
看到暗屏,电压没有出我都直接拆掉 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触发前不拉低 触发后就拉低了

Q48导通不良?虚电压? 或者是电阻变质导致分压电压不对?Q44有问题?没继续往下查,直接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改个通用高压

呵呵 这哥,你没仔细看帖吧?原装的不行,改了通用的也不行哦!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触发前不拉低 触发后就拉低了

可能是触发前没升压,电压够用,触发后电流需求量变大,导致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你这个笔记本 是LCD 的老货色啊?现在都是 LED

看起来这个可能是DELL A840机器,LCD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改个通用高压

主板供电故障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帖子看到一半就猜想是不是高压主供电出问题了,因为经常修液晶,高压板VCC供电电压不足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大力支持你的技术已经超过所有人了   大力支持

网友:
细心很重要,还是背光问题,呵呵。。。。。

网友:
这个看型号  真是流弊    服了

网友:
不错老司机!不错老司机!不错老司机!不错老司机!

网友:
楼主好厉害,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D:
改高压就好啦
致诚笔记本维修
哥们儿,你没注意看帖子呀!改过高压了,其实是主板和高压都坏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高压就好啦
哥们儿,你没注意看帖子呀!改过高压了,其实是主板和高压都坏了。

网友:
老机器了 这种机器基本上没有可修的了 赚不到什么钱了

网友:
厉害了 不良的时候 就因该在线量一下 电压

网友:
呵呵 看了你的文章 我都差一点被你带到沟里去了

网友:
敌情就是这么看啊看啊的就出来了,。。。。